联强LM 8I945P CPU复位低,跑00,求助!

楼主(2010-05-23):
有个联强LM 8I945P的板DDR2内存,内存供电始终是2.5V,PWM 电源芯片是RT9214,负载电压是1.25V,线性稳压IC是AT9173,都换过始终没解决,BIOS也刷过了,IO是W83627THF-A换过,故障是跑00,CPU复位电压只有0.3!大家修到过没?
帮忙分析下这个图:怎样才能输出1.8V:

网友:
不知道LZ的内存电压2.5在那个点测到的,直接测量内存供电的电感处或者上管的S极!

网友:
DDR2内存供电是1.8V,如果内存供电没有量错,那就先修供电吧

网友:
没测错的,我看了论坛的帖子,上面介绍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RT9214的FB脚受控于IO,IO又受控于BIOS,IO控制这个脚的接地和悬空来调节内存的供电,BIOS刷过了,那么可能是IO有问题,原来的IO是W83627THF,我手上有个带A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是这样设计的
我刚看了手里的三张主板图纸
9214都不受控于IO
除非你跟线路,FB端确实是连接到了IO!
建议先换一下RT9214,MOS管
换了如果还不行
查输出端到FB之间的反馈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把9214换了吧·

网友:
先把9214换了吧·
引用 网友A:

9214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