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100外接不显。。

楼主(2010-05-23):
天逸100外接CRT不显示。。。上接液晶屏显示正常。。。外接CRT按健盘上的切换健。液晶屏没反应。。。哪位老兄碰到过吗。。。给点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
你测屏和屏线接口是不是接触不好。  这种问题大多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是可插拔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背光和屏信号同时没有

网友:
vga接口旁有两个5脚小一样的小芯片,你换了试一下。很多外接无显都是此问题

网友:
驱动没安装吧..如果安了再考虑板

网友:
思路正确,先考虑软件,BIOS设置,再考虑以前怎么样,做过什么操作后变成这样,换没换过主板,是否连接线没有插上......都需要楼主去仔细检查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单这是一款机子,很多本本都这样,一定要接屏太显,而外接显示器就不显,怎么按Fn+XX都不行,我一般会把接主板的屏线给拔掉,这时开机,如果显卡正常,不用切换外接显示器就有显.这时可以把故障定位在屏.究其原因,我也不解.

网友:
以上还不行的话,打下VGA接口的对地阻值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