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节线路如何跑?

楼主(2010-05-23):
就是电源接头的8脚(灰线),至电源管理芯片RT9241的19脚(PG信号输入),这节线路如何跑?它们中间一般隔着哪几个元件?一般分布在哪个地方附近?
这块845的主板,CPU无供电,短接开机针能加电,但电源灰线却没有电压,不知道故障在哪里。

网友:
这两个点之间不会有直接的电路联系!

修CPU供电的关键是围绕CPU供电芯片来检查,包括芯片的VCC,VID EN等关键脚
LZ可先把CPU供电芯片的型号写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你可以从本站随意下载一个845板的图纸,先看一下这个信号的关系和跑线的规律

网友:
这两个点之间不会有直接的电路联系!

修CPU供电的关键是围绕CPU供电芯片来检查,包括芯片的VCC,VID EN等关键脚
LZ可先把CPU供电芯片的型号写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的主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1A,  从主源管理芯片是RT9607。

网友:
PG一般是VCORE正常后才发出的,现在楼主可先解决VCORE那部分的故障,比如RT9241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主电源VCC  DVD(EN脚)   从电源IC:VCC和PWM有没有电压 还有MOS管
一般可先测上管D极电压12V,G极是3.几V,  没有G极电压,再查主从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短接开机针能加电,但电源灰线却没有电压"
把20pin/24pin拔下来,短黑绿线,看看灰有没电压,没的话就是电源坏了,有的话就查是谁把灰拉低了,从与灰直连的元件查,应该累不着

网友:
先测量一下9241的1 2 3 4 5脚VID电压
9脚DVD
10脚SS
20脚VDD电压

网友:
"短接开机针能加电,但电源灰线却没有电压"
把20pin/24pin拔下来,短黑绿线,看看灰有没电压,没的话就是电源坏了,有的话就查是谁把灰拉低了,从与灰直连的元件查,应该累不着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试过的。我把电源脱离主板,短接绿线,灰线是有5伏输出的。

网友:
先测量一下9241的1 2 3 4 5脚VID电压
9脚DVD
10脚SS
20脚VDD电压
引用 网友A:

测量结果如下(有假负载的):
1 2 3 4 5脚的VID电压分别是:0 0 3.3V 0 0。只有第三脚才有3.3伏的电压。
9脚的电压为0.34V
10脚的电压为0
20脚的供电电压为5.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