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芯片代换 本人及楼下所有人提供的代换芯片仅供参考

楼主(2010-05-23):
IO pc87372-IBV/VLA代换 SMSC LPC47M182-NW-A9162
RT9203代换 apm7313 和HIP66 01
RT9202代换 APM7120
2030M【内存供电】代换4050M 7137等
ADP3181代换ADP3188 ADP3186 ADP3166 ADP3180 RT9248【注 在有些板子上可以互换】
有不对的地方望师傅们指出 以上全是个人经验
还有那位师傅知道别的芯片代换的么
所有代换资料仅供参考 我都带换成功过

网友:
adp3168和adp3180可互带

网友:
max1632可以代替max1634  1635 1637但是不可以代替1631

网友:
好资料呀!收藏了!   再想请问下RT9218用什么型号可代换呀?

网友:
好资料呀!收藏了!   再想请问下RT9218用什么型号可代换呀?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rt9218PDF 是5v/12v的

网友:
很好的归纳总结
ISL6236可以替代MAX8778
待机电路主芯片

网友(2010-07-12):
回复 网友B:
光学习了 有什么好资料没

网友:
下次遇到了就不怕找不到芯片了

网友:
内存供电管理芯片w83301gr代换w83301r和w83301

网友:
大哥  不要害人好不好

网友:
不说别的    就说RT9202代换 APM7120 是决定不行这两个管的引脚定义想差太大

网友(点评):
rt9202你知道有几个系列么

网友:
大家可以比较下这两个管的引脚定义

网友:
还有ADP3181代换ADP3188 ADP3186 ADP3166 ADP3180 RT9248  如果你代换以后上电 主板不冒烟的话 那就没天理了

网友:
有些还是可以代换的    2030M【内存供电】代换4050M  这个我也换过

网友:
RT9602和RT9607是一样的吧,这个可以换的

网友:
7120是可以跟RT9202或9214互换的,就是后面两个中的那一个我忘了

网友:
有2030M和4050M的资料不

网友:
这个是用 收场一下

网友(2010-08-16):
回复 网友C:
2030m 就是集成了两个mos管  具体资料基地有 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RT9221代换SC1164
RT9222代换SC1165
RT9223代换SC1153
RT9224代换HIP6004B
RT9224B代换CL6911E
RT9224C代换HIP6004D
RT9224E代换HIP6004E
RT9227A代换HIP6016
RT9228代换HIP6018B
RT9229代换HIP6019B
RT9230代换HIP6020
RT9231代换HIP6021
RT9231A代换HIP6021A
RT9238代换ISL6524
RT9239代换HIP6012

网友:
rt9202你知道有几个系列么

想问一下,这个系列到底是怎么区别的?新手就要给绕糊涂了。请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我修显卡时用APW7067直接代换RT9259成功。
我是在比较了二者的PDF文件后作决定的,在这里也应该负责。

网友:
F7317代换2030M 4050M

网友:
1902和1632

网友:
  补充几个笔记本的
PC97551/87541
8734 1999
APW7108 ISL6227
G86-730 G86-740
7200 7300 7400 110m
QD-NVS-11MT-N-A3 7400 7300 7200

G86-631-A2  G86-602-A2  G86-620-A2 G86-630-A2
G86-630-A2<8400GS> G86-631-A2
G86-620-A2<8400GS> G86-621-A2
G86-920-A2<8400GS> G86-921-A2
NF-G6150-N-A2 NF-G6150-N-A2

网友:
RT9214可以代用ISL6520

网友:
是 啊 要说就说实话,可别害人啊,

网友(点评):
实话是 你不经测试你怎么知道

网友:
非常感谢,太有价值了

网友:
内存控制芯片基本上好多都可代用 像2030 4500 4501 4505 7317 358 等等都可代用

网友(2010-09-20):
那些场管,1117之类的三个脚的,没什么意义,,,
主要是常用IC的代换,常用易坏IC的代换才有意义啊!!!

网友:
APW7120有两种工作电压,5脚5V的话可以用RT9202代换,5脚12V的话可以 用RT9214代换.

网友(2010-10-22):
不错,下次就可以知道能不能代换了

网友:
都是台式机的资料多啊

网友:
怎么可以求证下这些经验的准确性?

网友(点评):
用的时候对照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