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笔记本 也能做系统了

楼主(2010-05-23):
没硬盘 没内存 没CPU的 简易
笔记本
系统 里面有安装说明
http://www.brsbox.com/filebox/down/fc/f9a033acb55132caf15eb07b817c831a
解决问题需要一张 大于512M的SD卡和下载上面的程序包
安装下面的步骤做:
1.解压程序压缩包,把里面的”script”文件夹,复制到你的 SD 卡上 (注意:只需复制 script 文件夹,其他不用复制)
2.关闭你的netbook电源,把卡插进本本
3.打开你的netbook电源,程序会自动运行,过程将会花费几分钟
5.程序运行完毕,会有个窗口提示你拔卡,然后关机
6.开机,本本将会正常运行~~~
机子使用的是 windows ce 系统
Windows

网友:
CE的系统吗?楼主说说怎么用的吧

网友:
是 windows ce 系统

网友:
windows CE 属于嵌入式的系统没什么用

网友:
是电视购物那种机器吧 可以听歌 看个MP4 别的没什么用了 不过上当的人不少

网友:
那个东西就400多块,上当的人不少都以为400多块就买得一部笔记本。

网友:
简易笔记本还真没用过,看见别人拿出来很别扭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手机配件做成笔记本的样子。

网友:
2次见过这种机器,有一客户要装系统,一见是这机器就推了,现在学学下次有人再要就多收点,呵呵

网友:
SD卡?插上后自动引导?U盘可不可以

网友:
怪不得电视购物上卖的那么便宜 搜得思类

网友:
这种系统也有啊。。。还没见过喔。。

网友:
见过一个,客户2000多买的,冤大头一个,用的手机系统,好多手机软件都能用

网友:
值得一试
一般的S60系统手机行吗

网友:
比上网本都差

网友:
没什么用,去年我们这好多网上购物买了这东西,来叫帮调试上网,我就没调通过..............感觉没什么用,好多软件都要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