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P266E 问题

楼主(2010-05-23):
主板用假负载测试全部都正常。上U直接跳02。 找到了个同样的板子,IO被拆 测试跟前板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内存供点 时钟复位都正常。
主板

网友:
02应该是CPU都没有工作吧,你上CPU以后跑02,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再查一下CPU工作的三大条件?

网友:
没有示波器,用假负载测试正常,PCI 15脚 时钟4.26V IDE 1脚 5V 内存2.5V 开机一段时间 南北桥有点温度,U也有温度, 目测没异常,触发没发烫元件 给点思路

网友:
还是没把CPU供电说出来,上CPU测电感电压是多少?负载测的时候时钟电压多少,复位多少,点复位是否有跳变

网友:
U电感 1.46 上假负载测试,时钟246复位522 上U时钟520 复位245 点复位没跳变 复位灯闪

网友:
不好意思 上假负载时钟426,复位522 上U 时钟425,复位520 点复位没跳变 复位灯闪

网友:
CPU没有复位,CPU的复位是北桥发出的,打一下AD线,或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内存AD线是392 没问题?
北桥加焊了故障照常

网友:
如果以上大家帮你提供的信息都不行就换个IO吧,

网友:
I\O? I/O 是换过的? 我看了下I/O 是管开机的?

网友:
乐天
I/O
换了问题照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