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21怪现象

楼主(2010-05-23):
一台东芝M621机器 有个这样的问题  顾客拿来说不通电  我测试了下   把电池取下 单独用电源第一次能亮电源指示灯 机器也可以开启 正常进系统 再把电池接上 可以正常充电 把电源拔了 单独用电池也没问题 测试2个小时没事  关机把电池取下 再单独用电源 它就不亮电源指示灯了 多插拔几次有时也能亮 只要亮了指示灯 就可以触发  不过先插上电池 再接上电源 就怎么也开不起的 充电电流只有0.27 电源灯没一个亮 (正常充电 电流有2.21A)  也就是说只要先接通了电池  再去接电源就不会开机 !!2个单独用也是一样 单独用电源待机有0.01A 没3V 5V 偶尔多插拔几下还能开起来  似乎感觉要等它冷了以后就能开启一样 。 单独用电池怎么都开不了机的 一起用 更不行 ……
       我换了电池管理芯片 ISL6251A 故障还是一样  请熟悉这个的大哥帮帮忙……

网友:
恩!描述的挺清楚的兄弟这问题还是充放电部分的问题重点查看充电部分

网友:
电池电压和适配器电压的隔离MOS管软击穿了。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这位 我不太明白  检测信号问题  是不是还是MOS管这块呢

网友:
就是传说中的P1和P2(场管)有问题了,更换一下就应该OK

网友:
楼上这位朋友 应该很有经验啊 呵呵 不过我这个换了P1 P2场管  还是一样 不过最新发现当电源指示灯不亮的时候 也就是开不起时  隔离MOS管接电池一端会无故出来12V  正常时不接电池是没有这个电压的  这个12V在P1和P2上面都有  应该有某个元件软击穿  对吗  可不知从哪个下手 比较好  求救下……

网友:
电容, 重点看电容吧

网友:
把电池部分的电容都换了    基本上管子也都换了  呵呵    应不应该查查那些小二极管呢 我觉得是放电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