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只有左上角图标在闪 求助

楼主(2010-05-23):
一LENOVO
笔记本
开机联想LOGO刚过只有左上角一个光标在闪,想从装系统也装不了,把BIOS还原了也没用,把硬盘拔插了也不行,没办法进入PE 求助
笔记本

网友:
光驱好的坏的。能读光盘嘛。。开机左上角一个光标闪,就是系统问题咯

网友:
光驱是好的,把硬盘拔了 是可以读盘的

网友:
在线求助 还请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
换个硬盘估计能行,不行的话加焊下,测下硬盘的接口线路 ,在不行就是桥坏

网友:
重新分区,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光标闪就是和硬盘关,一般情况重写主引导记录(MBR)再装下系统就可以了,不然就是硬盘有问题。
再有就是联想新出的笔记本默认硬盘模式为ACHI,此模式安装系统会出现蓝屏!装系统时要改成IDE,装好系统后打下ACHI的驱动才可改回ACHI模式使用

网友:
把硬盘摘下来作完系统上机器解压下看看呗
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Upan或硬盘装后在解压

网友:
是不是插硬盘光盘就不能读是不是 把硬盘拆去别的机子装下系统文件 然后拿回去笔记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