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供电线路,VCORE对地阻值多少正常呀

楼主(2010-05-23):
一片七彩虹7900GT的卡,VCORE对地阻值4欧,正常吗?另一片MX400的阻值13欧,之前接触主板都没这么低的,初次接触显卡维修,哈哈,本人菜鸟哈,来问问

网友:
正常,以前测到过nv5700le2欧也正常使用。

网友:
收到,谢谢,我把管子跟电容全拆了阻值还2欧。。。,原来是走错路了

网友:
一般芯片越高级,阻值越小

网友:
G71的芯片和G92差不多,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因为核心供电不同,所以对地阻值是不同的

网友:
4欧和6欧都正常,显卡越新电阴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