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效应管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5-23):
我用数字万用表量,它的D极与S极是相通的。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短接一下G S极
如果S D还是相通
就坏了

网友:
哇。。开玩笑呀?你这个维修等级(见习维修客)还来问一个MOS管是不是坏了。你的帐号怎么来的呀??/

网友:
这款MOS管,DS极通是正常的。比较特殊

网友:
唉 人非生而知之了 勤学好问啊

网友:
LD   1010 导通是正常的 这种 管子  非常不愿意坏

网友:
这个是N通道结型场效应管,DS倒通是正常的

网友:
DS导通是正常的,如果三只脚相互导通的话,那坏了~

网友:
是啊坏了DS导通是正常的,如果三只脚相互导通的话,那坏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nikuyuan -2

网友:
捷型场效应管事正常的

网友:
在板子上测通是好的,华硕专用MOS管

网友:
短接放电是前提
而且测量过DS冲电之后再测GD的阻值有些管有导通现象,所以最好测量有通的情况都先短接放电再测

网友:
短接放电是前提
而且测量过DS冲电之后再测GD的阻值有些管有导通现象,所以最好测量有通的情况都先短接放电再测
引用 网友A:

我放过电了。

网友:
1010 的管子比较特殊, 测量是穿的,正常!

网友:
DS导通是正常的,如果三只脚相互导通的话,那坏了

网友:
G S相通就是坏了

网友:
你这现象正常,你的是结型场效应管,建议报名基地的主板远程培训学习下!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钱还是要花的

网友:
量场管先短接放电了在量,要不容易误

网友:
N沟道结型管。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一直认为DS导通是坏的

网友:
汗  DS导通正常哦!

网友:
关键是GS!

网友:
学习了~看PDF DS 极。之间只有个2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