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不跑码,求教!

楼主(2010-05-23):
客户送修一台X60,加电不亮,说是摔了,第一次重做北桥好了,拷机一天都没问题,客户拿走后用了一个星期又不亮了,现在也是加电不亮,电压都正常,电流跑到0.6,又跳回0.55,BIOS 1#2#无信号输出,6#无时钟,换过南、北桥,PC卡也拔了,测CPURET有一点多伏
,因为示波器是100M的,CPU和北桥的时钟量不出,别的时钟也都正常。现在就差CPU没换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电流 貌似内存没有过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现在估计是没又检内存,BIOS的片选信号始终是高电平

网友:
可能是CPU那边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多谢基地的兄弟们,加焊CPU后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