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2220 求大虾指教 ~

楼主(2010-05-23):
我的宏基MS2220 插稳压电源 待机5V 按开机键没反映 ! 过三秒自动开机。电流跑1。03 。好像没过 。过4 5秒 然后自动掉电 。然后又自动开机
电流还是1.03 。 求思路 、

网友:
好像没过什么 内存 还是显卡?

网友:
电流是直接上 1.03的 ! 显卡 、内存都插上去了 ! 很奇怪的 RTC电路也没问题。

网友:
把南桥杀了再说。

网友:
看电流不准的,有没能诊断卡,或者示波器。看跑到哪里了,有些板是没有显卡,或者显卡有问题会自己循环跑码的

网友:
就是没示波器呀 、 而且是mini 插槽的检测卡。 没有用呀 、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
根据老衲多年经验 故障在显卡 做显卡搞定

网友:
做了次南桥、好像还是南桥虚焊。按着南桥 有时电流就上去了、只不过看不到过没过 (没插显卡的前提) 明天再做下南桥 (期待能好)

网友:
有高手知道问题吗 ?南桥换了还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