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无CPURST

楼主(2010-05-23):
R50主板,开机各电压均正常,但点不亮, 插卡不跑码, 测PCIRST已经由南桥发出, 但没有CPURST, 大家给点建议,下一步如何修 ?

网友:
查cpu rest上拉,查pcirest有没有到北桥,如果正常,那主要就是北桥了

网友:
北桥是否收到rst dvi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RST上拉电阻R419上一端接VCCCPUIO,测电压为1V,另一端就是CPURST测电压为0.25V

网友:
测下R419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CPURST对地阻值  红表笔接地 50呕, 黑表笔接地 22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