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AF706有时会有几条横向干扰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23):
acerAF706有时会有几条横向干扰线是什么问题,
客户拿来是还有就是比较模糊,调节高压包搞定了。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直有干扰线,只有用了半小时左右,出现过一次,搞不清楚,问问大家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很大,建议有同型号的换了拷机。

网友:
对不起大家了,都是我的错,原来没有问题,是我把手机放在旁边,手机信号给干扰的,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