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驰GF6600LE 安全模式可进系统,非安全模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0-05-23):
求助:影驰GF6600LE 安全模式下可进系统,非安全模无法进入系统,求助高手帮忙一下,因为客户急着要,自己经验不足,在这先谢谢高手指点了。

网友:
先看看显卡有没有掉件,再用软件测试看看,如果还找不到问题,我就会加焊核心,6600的卡很多核心虚焊的

网友:
mats 4.78测试结果发上来,

网友:
用MATS测试结果如下,但本人不知是如何看的,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先谢谢了.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2
FBA[63:32]             192
FBC[31: 0]             192
FBC[63:32]             19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U5         U6

                                                       U3
                                 主芯片
                                     U4

网友:
U5                  U6

     主芯片            U3

                                U4

到底是哪个芯片坏了阿?

网友:
核心虚焊,加焊核心

网友:
不是和你说了吗,为什么要发两个贴子呀,核心空焊的机率大些
6600LE无铅工艺A4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