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P71G问题

楼主(2010-05-23):
我修过两台BENQ FP71G的显示器,故障是一样的都是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但修的不一样,一台是换过C5707两个,还换了一对灯管,就OK了。另一台就是只把那几只C5707的管子和那几个高压包加一下焊就OK了。
黑屏

网友:
加焊也行1?
呵呵`

网友:
有的加焊就可以 我都修了好几台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