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液晶不开机,搞不明白了

楼主(2010-05-23):
一台17 NEC液晶,按开关键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屏号QD17EL07,拆下一体板测输出电压,有12.5V和5V(4.87),接上驱动板和按键板,按键板开关电压有4.87V,这样一看好像一体高压板和按键板都没问题,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450V的大电容有没有影响

网友:
5V电压不对,检查下5V相连的前级和后继电路看有没有不良的,5V正常了驱动板才能正常工作,才能开机。

网友:
小弟网吧 也有类似的。。换了里面的电容就 ok 了

网友:
先刷MCU,再就是驱动板主芯片

网友:
回2楼5V电压,测得是4.87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基本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想改下2025通用驱动,不知道屏号QD17EL07这个屏,用什么屏线

网友:
在驱动板上找5V转3.3V电压,测3,3V电压是不是到了主芯片,否则驱动板坏

网友:
不知道从哪里找,MCU四角有电压的话也是4.85V,没有3.3V,是不是驱动板坏了,还有这个屏改2025用什么屏线,在线等

网友:
楼主要是不确定是不是电压问题导致的不开机的话   就用外接电源通电                     另外按键电压4伏是一个按键的电压  还是每个按键的电压啊     把按键全换掉试试吧

网友:
谢谢大家了,确定驱动板坏了,我换了个通用驱动板接上可以开机灯管点亮,但是这个屏用什么屏线就不清楚啊,希望高手指点,本来菜鸟在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