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B-L15

楼主(2010-05-23):
顾客拿来是有时要按几下开关键才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关机也要按几次。由于这机器以前出过这问题,写MCU就好了,这次又出同样的问题,顾客只要机器修好不在乎花钱多。我决定换驱动板。可是把新驱动板装上后背光上有黑斑,就像是皱的感觉,换了几块都是这样。没办法修原板吧,把原板状上问题大了,满屏拖尾,开机自动调整失败,屏确定没问题。想写MCU可是编程器坏了。请各位支招,谢

网友:
重点检查屏线!!!!!接口~!!

网友:
“想写MCU可是编程器坏了。请各位支招”
你还是给他买个新的显示器,给你软件也是白搭

网友:
你可以从网上买一个带程序的块安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屏线、屏线、重新安装或换屏线,ok,就这么简单

网友:
是通用的驱动板吗 ?是的话就要看屏哟

网友:
直接买个 原装带程序的

网友:
你还是给他买个新的显示器,给你软件也是白搭
引用 网友A:

\他们单位是花再多的钱修都行,就是不能报废
引用 网友B:

那你给他换块屏,只要外壳在不就行了!

网友:
原来的问题可能是开关坏了,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屏线。

网友:
屏供电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