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最差劲维修师傅最搞笑维修过程修好昂达N61G

楼主(2010-05-23):
今有昂达N61G主板一块,以前是北桥虚焊,加热后可以使用了,后卖给一个客户,该客户用了不久就坏了,故障为不能触发,经测量,PSON有5V,PCI有3.3V,用万表针短接触发的两针,黑笔对地,电压为5V,怀疑IO83627HG-AW坏,换一块83627HF-AW,不行,再换一块83627HG-AW,仍不行,换晶振(没示波器,只有试),不行,再换挨着的25M晶振还是不行,上基地查,各说不一,分别按照各建议进行了焊桥、换9202等仍不行,没办法了,好在我这里这种坏板多,把板拿来对比,发现CPU旁少了一块芯片IT8266R,从坏板上取一块焊上,仍不行,彻底没思路了,拿一块可以触发但北桥已坏的板来对照着亮,发现S8050电压不对,正常的为1.5V 5V 5V,坏的为0V 5V 5V,换了该元件,OK

网友:
VTT电压没有,怎么跑码?

网友:
楼主 的北桥是怎加热的呢?

网友:
楼主正常应该先把全板的供电都测量一下

网友:
s8050是不是开关管,1.5 5  5对应的又是那个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用一个大的高温的吹风吹的,是1800W的那种工业用的吹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通电,不是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是按正面一二三脚测量的

网友:
25m晶振跟触发电路有关吗,是14。318吧

网友:
强,有功夫换这N多东西,牛人啊,我今加焊一IO,搞半天把脚给折断了两根。。。

网友:
待机电压不正常,楼主开始都没有量过吗。没触发不会叉只量一个待机3。3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难道你认为14.318和触发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