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维修高手请进指教

楼主(2010-05-23):
一台明基17寸纯平,故障现象为只要一调节OSD菜单,屏幕中间就会出现一条横的阴影带,OSD菜单消失,阴影带也跟着消失。大家请仔细看下面的图。请问是不是这台显示器的存储器数据坏了?还是其他问题? 我修CRT三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阴影带。

网友:
有没换预视放和末级视放,都换过的话应是LM2480周围的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我是个厂家维修在我工作时,我曾经碰上过x射线和行反馈连脚引起过这现象。
末视放也会引起

网友:
应该是漏电

网友:
如果是电容漏电的话,应该什么时候都有啊,为什么只有在按OSD菜单时才会出现了?

网友:
应该是cpu输出到视放IC的字符显示脉冲变形有毛刺干扰,用示波器就可以观察到该信号变异,其实这个问题一般没必要修,毕竟不会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
我见过尾板160V电容失容造成类似情况的

网友:
视放电路或是CRT老化

网友:
感觉余视放的问题

网友:
视放板加焊,检查电容

网友:
高手真多,热心助人者也多!论坛的氛围真不错!

网友:
根据我修电视机的经验是CPU的5V滤波不良形成的辐射,值得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向这种问题的话,我也遇到过,这个是行逆程脉冲电路要加到菜单芯片,有个对地的电容漏电引起的,具体那个电容编号不记的了,你最好是看一图纸比较明显,就找到这个电容了。这个是让你做个参考,LM2480周遍的电容漏电也会引起的

网友:
感觉没有必要去修吧,不过能修好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观望中,修好了来说给大家分享啊,楼主

网友:
根据我修电视的经验,显示器的存储器CPU有点问题,可能电容滤波不良,加在视放形成了干扰。问题不大。

网友:
查菜单IC外围,电容换掉,还不行就干菜单IC吧!

网友:
更换一下视放板中的三个耦合电容,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是更换LM2480后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