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 插电源就短路 5A 测保护隔离那里Q36组值 为61

楼主(2010-05-23):
请问下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Q34 Q36 Q13 都上好的
电源

网友:
应该是Q34 Q36 的后继有短路的,你在后继上电摸哪发热,先要拆掉Q34和Q36,在上电。

网友:
是VINT16 短路 请问下家大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Q36拿啦肯定不短路 供电都没啦。。。 电流都调到5A 啦没发现那里发烫 。。。郁闷 6电几A 北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