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高压板后左边暗右边亮(待解决)及遥控失灵(已解决)

楼主(2010-05-23):
1、机器概况:32寸组装液晶显示器,到现在已用了1年多,一直都很正常。带HDMI、VGA、DVI等全接口,有画中画、电视等功能。
2、历史故障:约3个月前,在正常使用中偶尔出现过几次故障,表现为突然黑屏(声音正常),把显示器电源关掉重开就正常了,所以一直没再理会它。
3、就在前几日不幸停电了一整天,晚上来电后显示器就开不起了,屏亮一下就熄掉,电源关掉重开也是如此,声音正常,用电筒照看时画面正常。
确诊为高压板故障,拆下高压板可看到上面的C38贴片电容已被烧断。此高压板为单条24V、16灯,型号为HPC-1552C HIU-632C。用一块16灯的250000003601高压板替换后,能开机显示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新问题,就是屏幕左边很暗很暗,右边(放高压条这一端)亮度正常,过渡较为平滑无明显分界线,无信号输入时也是如此。再换一块全新的250000003601高压板后仍旧如此。

希望各位老大能多多帮忙,献计献策,分享一下你们对此问题的经验与心得,再次感谢!

再分享一点此次维修中的小插曲,算是一点小经验共享吧,或许以后再有此现象可以少走弯路:
换高压板后能显示了,按键面板功能正常,就是遥控功能不好使了。表现为:用显示器的POWER键软关机后,用遥控器能开机,但此后遥控器上按任何键都再无任何反应。检查遥控器正常,接受器正常……不接高压板只听声音时能用遥控器操作,但只要一接上高压板就会发现遥控器失灵。折腾了一番后才发现,可能是线路被高压条干挠所致,重新捆扎线路并尽量离开高压板位置,此遥控器问题得以解决。

网友:
楼主那你哪个左边暗,右边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边暗右边亮(待解决)
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同期待高手出来……

网友:
我想是里面的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是灯管吧,灯管不会一端亮,一端暗。问题应该在灯管和屏之间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造成功率不够带不了。,还有灯管吧,,

网友:
RE: 液晶显示器左边暗右边亮及遥控失灵(已解决)

正是如此。
换一块同原来型号一样的高压条后,左边暗右边亮的现象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