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短路了

楼主(2010-05-23):
型号:HP dv1000
芯片组:82801FBM+915GM
  机子为不开机,接上电流表,待机电流为0.35A,明显有短路了,测3V,5V都有,也可以触发。有手摸CPU管理芯片MAX19007A发烫,以为是它坏了,换了个没用还是一样,测量CPU_CORE,有2.1V好高啊。拆了CPU上下管,还是不行一样。现在不知道从哪查了。有没有同行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短路点没有找到,卸掉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再加电,再摸哪热。

网友:
打值看看那短路了,

网友:
重点看看它周围的元器件是否有损坏的。前级或者后级的电容对地了也会造成CPU供电芯片发烫的。

网友:
用点击搞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dv1000短路的问题的,3.3 5v都有但是max1999虚焊导致短路的,楼主不妨加焊一下1999

网友:
像这种问题最好先别上电试。先用万用表每个地方仔细量下对地阻值
然后再判断一下哪里短路
不然这样拆来拆去的话,到最后自己也没头绪了。

网友:
待机vcode会出来么?

网友:
还是对地打阻止看一看

网友:
先确定下是多小v供电短路 在用电击法试试吧

网友:
家电芯片发烫   换了以后还是不行  一般都是电压多高导致的
最好先不要家电   仔细找有么有短路的地方
拆下来慢慢测

网友:
经典案例,像这样的问题,还是得拿到板慢慢琢磨

网友:
因为机器在待机时电压偏高,你重点查待机时用到电的这些元件还有就是待机时有用电,但电已经到了的元件,如果有块好板用打阻对比法看下,重点查开关管还有就是电容有没有变色或异常的

网友:
楼上的分析都不错,还是先将短路点仔细找出来

网友:
楼主为何不打打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呢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有的查  考验技术与耐心  楼上的建议均可参考

网友:
VCORE2.2肯定不对了就是VCORE这块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