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V2000显卡BGA后

楼主(2010-05-23):
今天接到DV2000,开机黑屏 一长两短报警,很明显显卡问题。做了显卡BGA后电流跳变正常,却依旧黑屏,怀疑显卡没做好,就重新植株了,可是 电流却到1.4几不动了。内存换过,槽补过,依旧,各位坛里的朋友给点意见,会不会我做BGA的时候 吧965北桥弄坏了呢。965北桥是不是要比945更容易坏呢。
显卡
黑屏
一长两短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肯定还是显卡啦,换个新的。别到处弄,最后北桥也换了,都不知道哪问题了

网友:
965北桥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啥显卡啊,有些1.4已经亮了

网友:
看电流跳变 应该是不过内存啊 而且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的电流

网友:
芯片本身的问题,换一个

网友:
先外接看看。不良更换显卡

网友:
先外接看看·不行换显卡

网友:
无铅改做有铅的,温度需做无铅的,因为焊盘大了不一定每个焊脚都上锡,

网友:
看看显卡周边的小芯片

网友:
说不定做BGA的时候碰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换芯片,或者重做

网友:
不过内存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拿来的时候,观察电流跳变了吗?估计还是显卡没对。

网友:
温度可以再高一点。或者可以延长一些,可能有还是没有焊好。

网友:
看看做BGA的 时候显卡周边有没有掉件或者是短路的地方

网友:
问题还在显卡,应该是加焊坏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看显卡周围有没掉件

网友:
先看外接亮不亮呀,有可能屏线有问题。看电流应该亮机了。

网友:
建议试试看吹北桥,之前我是准备吹显卡,结果吹错成北桥了,但是最后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如果你怀疑北桥有问题的话可以用假负载测试下啊

网友:
楼主欢快显卡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先换个新的显卡 不行加焊北桥 再不行换北桥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啊。很容易做坏显卡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焊接的,用土炮还是BGA焊台啊!应该是没焊接好,是不是温度不到啊!

网友:
显卡没做好,重做显卡,不行再换

网友:
DV2000、DV6000、DV9000都是通病显卡问题,其它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姐姐。电流都到1.4了。 还不显那就是显卡问题了,显卡排除掉你看看排线有没有坏,最好是北桥,屏。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新换一个升级版的显卡吧。。是显卡没有做好的。。。
不换升级版的显卡就算好了也会返修的。。。

网友:
动过那里,就在哪里找问题

网友:
应该换一个新显卡了。这种机器的显卡现在都是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我估计时显卡里面连锡了,不过做了那么多次, 建议更换全新的吧

网友:
芯片已经坏掉了,换掉吧,北桥很难坏的,打胶了一般也不会虚焊

网友:
具体要量...仔细观察一下显卡周围是不是哪里有动到或者沾到锡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个重做

网友:
跟我的情况一样,也是dv2000,显卡做过bga后,电流只跑到1.1安,没做之前还1.4安呢,我一下午做了三次了,都不行,楼上的兄弟说的有道理,温度再调高一些,当无铅的做,再加焊一次试试,我明天自己也试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DV2000的机最容易坏的就是显卡,通病

网友:
看电流 应该内存没有过

网友:
换个显卡,再做一下,还有显卡旁边的电阻烫一下

网友:
北桥应该没问题在做下显卡

网友:
是不是把CPU座给弄虚焊了。

网友:
看下是否掉件

网友:
DV2000显卡报废的不少,换个试试。

网友:
重新更换显卡

网友:
可能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了,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做过显卡后,好像就不过内存了。最后也没有解决。

网友:
遇到过北桥虚焊,显卡报警的,不过那个的AMD的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有些会影响CPU座,你压CPU座看有反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