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坏的新症状

楼主(2010-05-23):
三星的19宽屏容易出现平的偏色,缺色,画面图像反映迟钝,这就是平的问题了,

网友:
不一定是屏得问题,驱动板,屏线等都有可能出项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怎么肯定就是屏坏了呢?

网友:
楼主  把检测方法  告诉我们啊

网友:
座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