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场管和CPU供电管在代换上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10-05-23):
系统供电场管和CPU供电管在代换上有什么要注意的?

分P沟道和N沟道,那么是不是上管是N沟道的,那么下管就一定是N的。有没有可能在系统供电和CPU供电这两块电路上会用到P沟道和N沟道搭配使用的情况。

小弟新手。在基础方面学的有点差。感谢各位大侠们的指点。谢谢。

网友:
参数大的可以代换参数小的,反之不可。

网友:
主板上P沟道的不多吧

网友:
我所见的pwm电路中 都是两只n管的 一般下管电流要大 上管耐压要高

网友:
哈哈,真没注意高电流和耐压这一说,只知道都N沟道的管子,并且也经常代换(就是更换时不分上下管),按照楼上的说法上下管是不能代换的是吗?希望能得到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
现在的工艺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上下管我都混用了 没问题 当时出来的时候 是要注意的

网友:
找相同类型的管子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万用表测阻值查不多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