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点不亮

楼主(2010-05-23):
供电 时钟正常,代码由DO直接跑到EE不动,刷过BIOS故障依旧。
压桥没反应,换个内存,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显卡的供电有问题1

网友:
显卡 供电1.2V正常呀、

网友:
内存供电,VCORE正常不?
内存时钟是否正常
U座是否有变形的针孔
取掉网卡,换一下IO

网友:
联想L-A690,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换CPU 故障排除   这是因为 AMDCPU内部有内存控制器,从跑D0开始,就是开始跑内存了,但是跑到CPU的时候就变EE了

网友:
D0-EE还没跑到CPU呢,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