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2A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23):
插19V电源有 待机0.05A,按开机按钮开机电流能升到1.17然后快速下降道0.47再降到0.06,按开关机器没有反应,电流无变化。拆下内存电流能维持在1.17处。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  我现在有一台不只怎么下手啊

网友:
还是看看显卡  和北桥吧  独立显卡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明显是短路了保护了吗

网友:
今天拆开来,测北桥上有2个电容阻值不到1欧姆,能不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查下桥的 问题 大一点

网友:
是什么北桥965上面是有1欧的,其他的一般都是有阻值的,拔掉内存不掉电说明是自检程序关断的

网友:
有可能是检显卡不过的,具体还是要检测过才知道的

网友:
如果风扇被灰尘堵了,就要考虑显卡了

网友:
PCI   DRIVER有问题 一个一个隔离试一下

网友:
感觉是检测到什么设备了掉,小电压有问题

网友:
你的那个1欧母是正常的 不要下北桥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2010-06-29):
桥拆了测量正常,重新做桥复原开机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那位有联想 昭阳 K42A的图纸和点位图呀,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那位大哥有图纸,传一个,谢谢!

网友:
LZ ,是不是做桥好了啊

网友:
我之前碰过跟着差不多 ,是显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