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GT930B缩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0-05-23):
一台LG未来窗纯平T930
B,故障为横向缩屏,分辨率越高,缩得越厉害,二次电源的场管我换了,还是这样,会不会是高压包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是逆程电容变小了,或S校正电容电路问题。

网友:
高压包上的字母是
6174T11005G
CF2172/LC-13
FLS511011A
请问这个高压包是什么型号的,容易找吗?有代用的吗?

网友:
高压包一般不会坏.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
我认为问题在行部分,高压包坏不会这样,逆程电容,一般不会坏,问题可能在行振。

网友:
维修都不用测量的吗?如果二次电源几乎没升压,换个升压电感试试

网友:
不是高压包的问题,查一下逆程电容和S型校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