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楼主(2010-05-23):
昨天接了一台T43的笔记本找不到硬盘。按下南桥就好。拆机植株。换上搞定。通电短路。发现是X300显卡短了。原来显卡打的胶太多了我温度没搞好显卡的球球出来不少。今天发了个新显卡装上没问题了。原来那个旧的X300的显卡重新植株还能用吗。(本人BGA水太少了。有的时候还会忘记测短路没有)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使用 且不说是你做短的 就是在使用中虚的 都可以使用

网友:
能用的,不过要小心别压爆了

网友:
拿锡箔胶带沾上显卡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了

网友:
噢,。那就从新植球。。在用

网友:
旧显卡重新植球还可以用的

网友:
应该没有坏,下次还可以用,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网友:
摘下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上面有电容,测下看看。

网友:
在一次BGA没成功的时候往往会重新制球的   你的 跟这差不多

网友:
有可能只是电阻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