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支脚的管叫什么管来的啊??会不会是开关管啊?

楼主(2010-05-23):
上面写着  FN g47   第二排 FQPF   第三排是 un60c
FQPF8N60C    可以用什么管来替换啊????是不是开关管啊????

网友:
这是个场效应管,也可以用于开关作用

网友:
应该是场管哦!   看着应该是

网友:
这东西可不能看着应该。。。。。如果拿不准,代换之前需要上网找它的PDF看明白

网友:
场管来的,查手册看什么代换好,不过一般电脑上的都是通用

网友:
附上PDF 自己查看吧

网友:
8N60C  8A 600V
可以用10N60 T2SK2545,2SK3562,IRFBC40,STP8NK60ZF

网友:
看管子上的字,再查资料,三条腿的不懂,那四条腿的你连门都摸不到

网友:
这个可以用6n60   7N60         10N60

网友:
学   习    了

广源电脑医院 -4 灌水哦

网友:
就是一个场效应管!

网友:
很普通的场效应开关管。

网友:
78L08 12V转5V

广源电脑医院 -2 78L08是转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