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手帮助看下两条内存rst测试结果

楼主(2010-05-23):
本人业余爱好帮同事修内存,附RST测试结果图,图一 是现代DDR400双面512M的内存;图二 是金士顿DDR400双面512mb内存,还望高手指点。为何不是完全显示,并且应为是双面的还不会看请指点是那个颗粒坏了.说明:母条是256M单面条。

网友:
第一个是第二面第一颗,第二个是第8颗正反都有问题。

网友:
B面的一片子,第二个是AB面的8号片子,都有问题,给你个提示第二个条子,你可以倒一下A面的1 2号片子试试,也可能修好,因为最近我就修好了一个512的和一个1G的,检测时都显示的是AB面最后一个片子,最后还是倒的A面12号片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也谢谢二楼的sis620 。明天试试。

网友:
测试信息部准确

请问LZ使用的母条是多大的,如果是256MB的,那么请问,测试时为什么不从257MB开始测试呢,251MB开始测试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软件设置251上去就是261,所以设为251

网友:
请教下是从哪里看出来是第一个是第二面第一颗,第二个是第8颗正反都有问题呢???   谢谢!!

网友:
请教下是从哪里看出来是第一个是第二面第一颗,第二个是第8颗正反都有问题呢???   谢谢!!
引用 网友C:
定位确实双面的难搞点

网友:
请问一下结果如何?LZ没有回答

网友:
第二条有可能是排阻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