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3.3V输出

楼主(2010-05-23):
有谁能指点一下电源无3.3V输出是什么回事,5V,12V输出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顺着线路往回查

网友:
如果这路短了,其它电压也不会正常,,如果这路开路了,那应当是你说的结果,可开路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看 一下3.3V有没有供电电阻,有一般是烧掉了

网友:
检查整流管,和电感,
+3。3V  也就是那三个元件

网友:
检查一下3.3  的整流原件  有的3.3V是从5V  用管子降压得到的3.3V

网友:
有的3.3V是从5V  用管子降压得到的3.3V

网友:
3.3V整流取自5V的那路绕组,,所以故障不会很大

网友:
看图纸,测量3.3 关键点

网友:
3.3整流虚焊吧

网友:
重点检查3.3v整流管

网友:
可能是整流管坏了,或是电感断路了。建议先测电感是否断路了。

网友:
楼主没有跟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