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求教

楼主(2010-05-23):
朋友一台显示电视一体机 ,型号SONGPU,屏TX38D22VCOCAA,现象是黑屏,无图像,灯管亮,电源12V,  5V正常。想帮朋友忙,但又查不出原因,求教高手支点。

网友:
查12v供电,查高压包、查on/off 等信号

网友:
“无图像,灯管亮”是白屏吗,查驱动板

网友:
灯管亮,黑屏 证明高压板 正常工作了,驱动板 也工作了  但是不正常工作。重新刷一遍程序试试

网友:
查下屏的供电正常吗?看看屏上供电有没有5V。。。。。。。我以前遇到过通用的。。。屏电压不够就是那样。。。3.3跳到5V。跳跳线到好了。。。你重点看下屏上的供电够不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问题’,用WD40试试

网友:
灯管亮,黑屏,表示高压正常了,屏也工作了,刷个程序看看,不行的话更换驱动板,还是不行的话,大问题~~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