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待机电流小

楼主(2010-05-23):
客户送来机器   一看是R51  心里感觉应该很简单  刚开始没有待机  3  5V  我把3 5 V绣出来 以为就好了   一插电源  待机时0.01  正常时应该是0.04   家电不显示  各电压正常   放上假负载  能跑到0.74   但是北桥很烫  希望大虾们指点   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希望大侠们  给点思路  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帮你顶下,待机小肯定是有一部分电路没工作呀,找找所有I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呀,新手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查cpu有无复位,有就是芯片的问,无查供电问题、

网友:
看看CPU时钟,电压,复位,PG等正不正常。

网友:
查CPU有没有复位,南桥有没有复位

网友:
没法查  北桥加电就产生巨热  我怕吧桥烧坏了   我想问一下 什么故障会导致待机电流低

网友:
你得量一量除了3,5V,其他电压有没有都出来,全部出来了之后你再看看复位,时钟

网友:
先把待机这块整好,一步一步来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的啊  看北桥上面电容都有电压吗  可能是缺电压

网友:
R51待机时就应该有3个电压,3V 5V 1.8V你应该先把这3个待机电压修出来。

网友:
恩  我明天再看看  今天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