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G硬盘不加电?

楼主(2010-05-23):
迈拓80G硬盘不加电?听客户说是扫灰了,然后机器就不认盘了,加不上电,换了个驱动芯片,故障依旧,换了块电路板用同型号的也是加不上电(此盘是型号是:maxtor    diamondmax plus 9   80G ATA/133 HDD, CODE:YAR41BW0   NMCD    6Y080P0032213
板的型号是:CALYPSO  111(应该是阿拉伯数字3)301599100)
我换了个不是同型号的板能加电,但是自检不正常,不认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指教。!!!

网友:
不认盘有PC 3000 就好搞了

网友:
板不对,要换一样的板才可以!

网友:
人家说了,已用过同型号的板试过了,不加电。难道要用CODE近似的板加上电,载入LDR,刷补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