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机器用热时,关机再开机就白屏

楼主(2010-05-23):
东芝Satellite M50 ,开机进系统使用都正常,唯独在机器用热时,关机再开机,在滚动条前就白屏了(在机器用热时也不是每次都开机白屏),无解中。。。。。。
使用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此机是集显915芯片组的,内存接触不良会白屏吗?楼上的朋友你遇到过这种问题呢,能不能说详细点儿呀

网友:
显卡问题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7630-1-1.html

网友:
集显的,多半跟内存有关,你在他花屏的时候,接个外接显示器看一下症状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热的时候 不关机 机器会白屏吗

网友:
要接外接先试一下

网友:
现在我也有一台。。。引导不了 好像是死机那样 开始以为是系统的问题 装不了 按F2想进BIOS也是进不去感觉死机那样了 。。。。。。。。。。。。。。。

网友:
我的ATI450南桥 M200的北桥

网友:
机器运行时,热的时候不会白屏,看似很正常

网友:
跟我的一样,加热了显卡也无济于事

网友:
不行,就吹下来值个球了,无铅的加焊也狠麻烦

网友:
白屏的时候量一下有屏供电吗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屏供电了没

网友(2010-06-23):
屏供电测了,正常的

网友:
内存接不良 擦擦就好了

网友:
白屏者,高压工作,灯管亮,但屏不工作。
重点检查屏供电、及屏的质量。

网友:
先试外接是不是正常 ·· 锁定故障范围吗···

网友:
就是先外接,看一下那里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