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PU风扇的4条接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5-23):
CPU风扇上有4条线,红、蓝、黄、黑,请教一下,他们一般是怎样定义的
cpu

网友:
电源,调速信号,转速反馈信号,地。

网友:
改长转的话要怎么接法呢?

网友:
请问下这个转速反馈信号 是风扇反馈给IC 还是IC反馈给风扇

网友:
风扇反给IC

网友:
电源,调速信号,转速反馈信号,地。
一般温控芯片直接和CPU座、EC相连。温控芯片探测温度高低,然后EC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
好知道三根线 现在我又明怕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