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PS1330的网卡问题

楼主(2010-05-23):
18号市场的一朋友拿来一个戴尔MPS1330的笔记本,机器的本地网卡不能上网,让我换接口,我拆卡本本后测量网卡的八根针和网卡隔离芯片连接正常,网卡接口也没有断针或弹不起来的针,晕!想换个网卡接口,壳是手上有没有这种接口,哎!还是先看看设备管理器吧,我简单的接上硬盘,屏,外界鼠标后开机了,进系统后没有发现本地网络连接,马上意识到可能是网卡芯片坏了,立即关机开始找网卡芯片,,找遍了整个板子的正反面也没找到网卡芯片,正是邪门啊!!!,无奈只好上网查找MPS1330的网卡驱动,看看是那种网卡芯片,果然是博通的网卡,于是又到板子上找,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真邪门!!这时板子的中间有长方形的铁片,像是焊在上面,无意用手抠了抠,小板的上盖居然松动,又抠了一下拿掉小板,真*脏话*坑人,网卡芯片居然藏在这里,起先还以为是打不开了,芯片的型号:BCM5906MKMLG 是QFN封装的,不用BGA也能焊接,于是和客户商量定芯片,3天后芯片到我焊芯片还是认不到网卡,而且晶振也不起振了,这时怎么回事啊!我在放大灯下仔细的看看,原来有几个引脚虚焊,有焊了一遍,最后用风枪加焊,这个芯片4面引脚短小,中间大部分是焊盘,只有中间的锡化了4面的引脚才能完全接触上焊盘,用烙铁焊不,只有用风枪才能焊好,果然开机后发现硬件,装完驱动后有了本地连接,插上网线马上就显示连接上了。

网友:
只是运气好,在换网卡前应先装装驱动,量量电压,晶振等。

网友:
楼主 我没看明白最后是网卡坏了 还是晶振坏了

网友:
肯定是网卡三,

网友:
也没什么吗 只是换了个芯片 没什么详细的过程啊

网友:
简单概括为网卡虚焊了,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