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54单桥主板橙色3.3V短路,待机时南桥烫

楼主(2010-05-23):
请教
主板故障是不上电,
测3.3V短路
PCI A14短路,USB都不短路
拆了网卡芯片再测A14还是短路
3.3V同样,
接着拆声卡,南桥供电场管
BIOS,IO,1117等,还是短路
,请问这种情况是桥坏了吗?

网友:
桥挂了   默哀吧

网友:
你那板是3VSB短路了吧!一般不是网卡就是桥,在待机情况下桥就发烫基本上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挂了,换吧

网友:
换南桥,是最实际的

网友:
待机时南桥烫,不用考虑了,100%桥坏了

网友:
为你的桥 默哀三分钟

网友:
我的建议是先看桥供电短路没 不过桥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默哀 SB 挂了啦

网友:
你所列举的证据,对南桥很不利.....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种板子换桥就好 不用这么夸张下这么多东西把。。下个网卡就行了 其他影响很小

网友:
我不明白单桥板哪里来的南桥

网友:
把相关3.3VSB的供电全部跑一下,有一个短都能照成此电压对地短(当然所有供电脚都测到了,那肯定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待机南桥烫,一般都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