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显示器维修一列

楼主(2010-05-23):
今天接一联想19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高压保护,亮2秒黑屏。因联想19有个通病就是爱坏灯管,所以找了个4灯废屏,把灯管接再联想的板上,不再高压保护,亮度也正常,于是开始换灯管。换好后通电还式高压保护,故障和没换灯管一样。找个4灯高压板接我换的4个灯管正常,也不保护,说明换的灯管是没问题的。新换的灯管没问题,机上的高压板外接个17的4灯屏也没问题,难到是联想的保护太灵敏。于是我想解除高压保护式一下,此机高压部分用的IC是BIT3193G,查资料解除高压保护是悬空15脚。将15脚挑起悬空,试机还是高压保护。头都大了,冷静下。我将15脚焊回板上,通电在灯亮还未保护时测15脚电压为3.5V ,保护后电压为0.5V.灵感来了,我将15脚再次挑起悬空燃后在15脚上飞根线到驱动板的3.3V电源上,开机不再保护,试机4小时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样只是是保护电路给去掉了,但是电路为什么会保护的的故障还是没找到呀

网友:
是啊,问题还没找出

网友:
楼主可以吧 BIT3193G的图纸晒出来喃

网友:
感觉去掉保护电路的做法不可取。换灯管的时候绝缘做的不好的话,经常会漏电引起保护

网友:
问题还没找出就去保护,过不久可能坏的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