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5-23):
主板点不亮,怀疑电源有问题,换一个在另一台机子上用着没问题的电源接上,可是只见主板上内存旁边的电源管啪的一声炸开。后来把原机上电源拿到别的机子上试,电源是好的。这就搞不懂了,原来主机用的电源怎么不烧主板呢?请大家帮着分析看看。谢谢!

网友:
巧合吧 可能你那个电源管或者那个电路本身就有问题了 然后你一换电源一通电就少了呗

网友:
我上面说得那个是我自己经手的事,是发生在一个月前的事。在最近我同事的一块主板也是点不亮,也怀疑电源有问题,他就先找了一熟人拿好的电源试了一下,也点不亮,(这次试的时候没发生烧的情况)就确定是主板问题了,因为他这块板还没到保修期,就送到电脑公司,电脑公司的维修工,就拿了一个电源接上去试,只见青烟一冒,就这样一个滤波用的大电解烧炸了。

网友:
可能原来内存供电的管子已经工作的不时很稳定了

网友:
有些电源保护电路设计比较灵敏,有的设计呆缓,现在市场上的电源一比一个垃圾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本身就不良吧

网友:
先换个管看看

网友:
可能ATX电源快要坏了。。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
我也赞同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