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主板时不插内存条屏幕是否会亮。

楼主(2010-05-23):
检修主板时没有插内存,能开机关机就是屏不亮,是否非要插上内存才能显示。

网友:
不插内存一定是亮不了的,除了板上本身集成着内存。

网友:
没有内存,电脑不可能点亮!!!

网友:
自检就通不过了,怎么会亮啊

网友:
道理和台式机一样的,没有内存绝对不会亮,除非有板载内存

网友:
不插内存是不会亮的。开查先是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所有供电产生(CUP供电一般都是最后有的)—时钟—复位—自检(CPU—内存—显卡)OK 就亮了开机了。

网友:
启动系统都要自检,没有内存是不行的

网友:
不插内存条,无法完成自检,自检完不成屏幕不会亮的。

网友(2012-02-21):
没有内存是不行的,自检通不过,屏幕不会亮的。

网友:
好像不会吧

网友:
没有内存是不行的,自检通不过,屏幕不会亮的

网友:
会显示“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