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出问题了?

楼主(2010-05-23):
我的电脑今天忽然开不了机,短接ATX电源,无反应,对ATX电源对地打阻值时,发现红色线都变成地线了,成了短路现象,但不知道怎么检修,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开不了机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是否为电源问题,如果没有电路知道,见意不要修电源

网友:
“短接ATX电源,无反应”
你短接的是什么线。正常短接是绿色和黑色线
“对ATX电源对地打阻值时,发现红色线都变成地线了,成了短路现象”
你用新电源也是这样,而且橙色线对地一样短路,在负载输出有一个低电阻和地线连接

网友:
先看有无辅助电压

网友:
5V的整流管查一下,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白杰
无输助电压

网友:
5V的整流管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