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显示logo就掉电,

楼主(2010-05-23):
IBMT60显示logo就掉电,然后要重新插DC头再能触发。   一点理路都没有,请高手指教啊,压力好大啊。

网友:
一般是南北桥或U座脱焊

网友:
刷BLOS试一下,还有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挡logo一般是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从简单到难,先刷BIOS     在做南桥

网友:
听说BIOS,密码芯片都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是供电有问题吧。。。。重点查下1。5V电路

网友:
屏信号电压保险烧掉会掉电。

网友:
你裸版会掉电吗  还是装起来才掉电 可以拆掉外设 硬盘 光驱之类的外设

网友:
屏线接口的保险,看看断了没,T4  R5中这种现象很多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如果散热没有问题的话,应该重点查一下供电电路。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是不是显示那里的 保险F3烧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