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联想F41电池上电死机 花屏

楼主(2010-05-23):
前几天接到一同行送来的机子,,说是进水机,听到心里就没有底了,   但管他呢,,先接下来在说吧,,,拆机上电,还好,能上电,但是没有CPU核心,,,找来一图纸看一下,,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量,,发现,核心供电少了一组,,,,量了一下,,发现,,是断线了,

          接上OK上电正常,,,接上屏,,显了,,,哈哈,,该收RMB了,,跟同行一说好了,   他说,,先放你这吧,,客户不急,,,我说好的,,。。。。。。。。。。。。。。。。。。。。。
                   时间过了几天,,,这天,,,没事无聊,,找一机子上网吧,, 一拿就是联想F41,,,开机,,显了,,屏里出了,lenovo标,,在过一下,,啊,,,白屏了,,不动了,,,死机了,,,,,,,,怎么办啊,,,在试一下,,还是一样的,,,,,一想,,,那天修机时,,,我加了一下NB,,,可能是NB空焊了吧,,哎,,拆机吧,先打下了后面的螺丝,心里跟自已说想要不在试试吧,,
那好吧,,,为了死心,,那就在试试吧,,接上适配器,,上电,,OK了哈哈,,原来是自已吓自已,哎,装好,,,在考考机子,,,不要在出问题了,,,,,后来考了半天没事,关机,我在用电池上电,,,啊,,我的天啊,,,又这样了,,,无语了,,,这是什么 问题啊,,,不会了,,,带电池进系统,,,也正常,就是不能少了适配器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没有听过啊,
           在此请高手指教一下啊,,,,,,,,,上传图纸一份,[local]1[/local]

            这是两天后了,因为此机以修好,,特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此机以前我也不说了,,直接进如正题吧,    因这机器就动个,CPU核心,因此,,认为是核心这里出了问题,,,所以一直在看CPU核心电路,,手拿着板,,,上电,,不小心给烫了一下,,原来是核心IC发烫,不好啊,,这机能进系统,IC不因该烫啊,,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来,,,在换回原来的IC吧,,这里要说明一下,,,以前换过好几个核心都不行,,一上电MOS管上管就坏了 ,,,后来没有8770   就找来一8771换,,, 看了一下,,定义是一样的,,换上OK的,,也没有在意这个了,,,反正好了就行,,
                    换回原来的还是一样的,,电池开机,,死机,,,花屏,,哎,,这到嘴的鸭子飞了,,不行,,这样我死不明目啊,,,没有思路了,,在核 心边上一个一个量,,哈哈,,又量到问题了,,,这也是因为我以前太大意了没有注意,,问题还出在一个地方,,,[localimg=180,96]2[/localimg]是这个RP216开路了,,,以前我接的是2脚,,直接供电,没有经过RP216,所以导致8771发热,,后来接了一个200K的就好了,,,上电试一下啊,,先在心里跟,,,天上的神,,,地下的仙,拜拜,,到了,,显了, 哈哈,,,,过了,,进系统了,,,此机正常了,,谢谢神,,仙,,,感谢CCTV  BTV  chinafix.com   [local]3[/local]

网友:
电池检测和转换电路这里了

网友:
请问NB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用电池开机显卡花屏,显卡问题

网友:
看下显卡附近有没电容发霉 老化之类的迹象

网友:
4# wo362248243 nb 南桥

网友:
电池我换过了,,晕晕

网友:
查查充电电路外围吧

网友:
看看有哪儿腐蚀没清理完。特别是显卡背面。电池开机花屏重点查看滤波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是难查的,如果LZ搞定,请详细说明维修思路,我上次修一片ASUS的机器独立显卡板修好后,开机一切正常,客户拿去反映玩英雄无敌的时候蓝屏。死机。后来测出只要外接适配器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用电池一切正常,后面从ASUS站里搞了块新显卡装上,故障现象不变。又搞了块新主板还不行,非得主板显卡一起换才正常。太难修了这种。

网友:
先看看电池是不是好的 单独用电池不行 那用接上电池可以充电吗
  不能充电的话那应该是是电池检测这里跟电池转换这里
  不过IO也可能
  不要忘了外围的元件啊
  进水的机子大家还是最好不要接啊 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充电正常。。能用电池触发说明放电应该也正常。且能正常开机。用适配机开机一切OK。那就说明NB .SB 显卡应该也正常。因用电池开机的时候本子会进入低功耗状态。。CPU会降频使用。。用适配器开机。VCORE 1.3V左右。。用电池开机VCORE 0.9V左右。。我想会不会是在电池模式下。CPU吃不饱呢》导致工作不正常。。

谁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还是看看CPU电源吧

网友:
我感觉还是 放点电路的问题查查看

网友:
哎发的图没有上传上去啊,,晕死了[localimg=180,96]1[/localimg]

网友:
哎上传个图片都上传 不上去啊,,[localimg=180,96]1[/local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