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5-23):
今天接台R51无论电池或外接电源开机只有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屏幕不亮,机子不工作,开机时测量电流在0.6A-0.9A变化,能关机,测量CPU周边有0.9V,1.2V,1.8V等电压都正常,但CPU一点都不热,NB SB手感温度正常,内存拔下也一样,没有报警声.高手们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那个64M显卡试试

网友:
估计显卡把,试一下

网友:
刚才又把该机看了一下,把CPU风扇拆下开机手摸CPU芯片有温升,说明CPU是有工作的,加上CPU假负载各个电压都正常,内存的2.5V,3.3V电压也正常,但没有测试卡不知道跑码多少,该机是长时间放置后才出现该故障的,会不会是上面朋友说的显卡芯片虚焊.

网友:
不会的,你加焊一下东芝芯片和3205就应该OK

网友:
刚刚加焊了3205,东芝芯片后,故障现象不变,32.687KHZ四脚电压正常时应该是多少,该机的电压很底,但有波形输出.

网友:
最好去找个卡看一下,跑没跑码跑的多少。不要乱修一通把故障扩大

网友:
看显卡和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