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A2上网本不开机

楼主(2010-05-23):
接中柏上网本不通电,INTEL 1.6CPU ,插上可调电源,发现有0.01A的待机电流,3V 5V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8至0.9闪一下,又回到了0.01A,测瞬间1.05V 1.5V 1.8V,CPU供电电压都有,接上电池,不接外接电源,第一次开机正常,能进系统,把电池拔掉,再开机,电源指示灯也是一闪而过,电源能充电,已测试过,想请教各位,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网本都是这毛病,喜欢保护,我搞过两台都把南桥做了一下,但是觉得还是不是很稳定,希望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
此机没修好,已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