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22寸液晶二小时后就……

楼主(2010-05-23):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22寸液晶,刚开机时一切正常,当使用两小时后,就会不断的闪屏还带点花,然后就黑屏,指示灯常亮!难道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不敢拆,因为还没过保,发上来让大家探讨下我的猜测有没有错,维修就像探险,每次都有神奇的事发现…

网友:
灯管虚接吧,高压坏一般不可能搞这么长时间吧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电路

网友:
查灯管,如无问题,把12V供电修出来就OK

网友:
客户同意不进厂保了,明天就拆下来看看…最新情况明天我上传上来…谢谢大家给意见。

网友:
不同意进厂保修最好是立字据,不然到时候吃亏是自己

网友:
带花屏的话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复杂,最好原材料不动,用通用板套一下,看看屏有没有问题,否则你又成了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