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主板 开机正常不能关机

楼主(2010-05-23):
该主板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就是关机不了 具体表现是这样的,按下关机按键 全部程序都关了 屏幕也黑了 但是CPU风扇还在转 上测试卡 正常开机时复位灯是不亮的 关机了 全部程序都关了 复位灯就常亮了 看测试卡应该是关机时无法复位了导致不能正常关机的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这板的通病是单桥虚汗的 但是我补焊过了还一样故障  实在没有办法了  向大伙救助~

网友:
这种故障多数为IO
查一下IO的SLP_S3#和SLP_S5#

网友:
多谢 正在更换当中~~~~

网友:
更换了IO还是不行 你说的SLP_S3#和SLP_S5#是不是图中的SLP_SX#??

网友:
这个IO是W83627HG-AW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可是没解决呀,就叫客户换了快主板啦,就是因为不知道咋修呀,唉~~~~~~~~遇到过几次呀,只修好了一次呀,就是换了I/O才好的了。

网友:
检查是否存在关机以后还没有关断的供电
修过一例ONDA C61  1.2V供电在关机后居然还存在。当时把这个点处理了,板子就能关机了

网友:
看看BOIS中的设置是否对,再看一下操作系统中的电源管理和高级电源管理。

网友:
把BIOS复位试试,有时复位或放电就好了

网友:
单桥的板子这种毛病,只有桥和IO了,跑线看看线路,不能使SLP S3# 有效

网友:
再加焊试试啊

网友:
看来是桥坏的吧 我都换了很多东西了还不行 BIOS重写过了 清过cmos  都不行 正常关机了屏幕黑 所有的电压都还有输出 就是没有复位  风扇还在转  我晕死了 没有见过这么麻烦的板

网友:
查 14pin到io的线路!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NF4的桥有的时候换过也不开机,很难修哦